如何设置才能屏蔽了ADS的优化功能?

楼主(2003-12-31):
下面是我编的一个测试程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28000040+(0x1*4)))=(U8)0xF;
temp=(*(volatile unsigned char*)(0x28000040+(0x1*4)));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28000040+(0x1*4)))=temp;
我想看temp的值,可是debug时总是说Temp被优化调了,看不到
然后我修改language settings中的设置:
Compiler中的那几相的Debug/opt中
Debug Control的全选了,Optimization level是Minimum,Optimization Criterion是For time
可是还是看不到我得temp。
该如何修改编译选项?

谢谢!

网友:

将temp的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

网友:

rt

楼主:

我是这样选择的呀?
不过就是我选的是For time 尔不是For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