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arm的ucos的移植问题,有关ice的问题,望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03-12-31):
本人刚从事工作半年,现在做一些有关arm方面的板子测试工作,想学学arm方面的开发知识,手上有块板子。
CPU(SAMSUNG S3C4510B01(ARM7内核))
SDRAM(IS4216100  2M的)
FLASH(AM29LV800BT  1M的)
这块板子是要我来测试的,是做PRINT的,有一个LAN接口,可以焊JTAG,其他就没有接口了。
请问高手们,什么叫移植啊,是不是让那个UCOS在我的板子上跑起来,可以在板子上运行OS,就像我们在电脑上运行LINUX,可以在上面编程的。
如何移植到这个板子上,有那些方法?  望能详细回答,或给些资料,本人万分感谢!
另外,有没有ICE的电路图,是不是一定要买ICE才能通过JTAG访问CPU,自己可不可以做?
第一次发贴,愚昧之处,敬请大家谅解!
HAPPY NEW YEAR!

网友:

移植一般是针对于开放源代码的工程而言的,对于移植操作系统而言,
就是通过已有的源代码,针对于自己的硬件平台,配置编译链接成最终的
二进制执行影像。
对于嵌入式来说,其中的应用程序并不是在目标机上编写的,
都是在主机端编写源程序,通过交叉编译,直接编译成目标机可以运行的
二进制代码,进行调试运行的。最终产品也是将应用程序源代码(商业
操作系统就是库)与操作系统内核源代码一起编译链接的。
对于ucos over 4510,网上应该有相关信息,我手上资料也不很足。
尽力提供。
jtag可以直接访问cpu及外围寄存器,直接做个jtag下载电缆即可实现
各个空间的访问(包括flash),如果你要在win下面用arm的其他软件
开发,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谢谢版主这么及时的回贴,感动!
其它有经验的高手可否提供些资料。
怎么做jtag电缆阿?
jtag电缆的原理图,谁有啊,哪儿可以下载的到?

网友(2004-02-08):

转贴一下别人的成果

网友:

http://www.51eda.com
好像有PCB文件可以下载的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份ucos2在4510上的移植的代码,网上下载别人的
需要的话发emai给我要
flashp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