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ADS编译遇到的麻烦,多谢帮忙。

楼主(2004-01-01):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LDR R0, =0x3FF0000
LDR R1, =0xE7FFFF80 ;配置SYSCFG,片内4K Cache,4K SRAM
STR R1, [R0]
LDR SP, =0x3FE1000 ;SP指向4K SRAM的尾地址,堆栈向下生成
BL Main
B .
END
//第一行和第二行均有UNKNOWN CODE,
第三行A LABLE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网友:

前三行没有什么问题吧,是不是其它地方的错误造成的

楼主:

我是直接抄的你给的那个第六章里面的,MAKE的时候就是通不过。是不是伪指令的哪儿设置有问题。多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全角的原因。

网友:

下面引用由hamphrias2004/01/01 09:22pm 发表的内容:
问题解决了,是全角的原因。

是不是直接从某地方拷贝过去的,呵呵,
我以前用keil编译从网页上拷贝下来的文件,
也是类似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可是烧到一个开发板里面去,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郁闷~~~~

网友:

多按几次复位键,或者开关几次电源

楼主:

好象把HEX生成在DEBUGREL下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