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4510b的问题?

楼主(2004-01-06):
请教一下:他的ethernet口能工作在100M吗?
多谢!

网友:

The S3C4510B has an ethernet controller which operates at either 100-Mbits or 10-Mbits per second in halfduplex
or full-duplex mode. In half-duplex mode, the controller supports the IEEE 802.3 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 (CSMA/CD) protocol. In full-duplex mode, it supports the IEEE 802.3 MAC control
layer, including the pause operation for flow control.……………………

网友:

可以,它本身是10m/100M自适应的,不过由于4510的总线频率只有50M,所以100M意义不大

楼主:

斑竹请推荐一个cpu,主频在100M以上。
有ethernet接口。
最好不要BGA的,价钱贵一点没关系的。
再次多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网络单片机ip2022或rabbit 3000 ,但不知道性能能否满足。

网友:

AT91RM9200大概150元一片
180m时钟(200mips,适合你的要求)
10m/100m以太网口,就选这个吧,性能不错

楼主:

多谢各位相助!
特别感谢楼上推荐的那款!

网友:

AT91RM9200的Datasheet那位有,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文件太大了!

楼主:

上传到这:http://driverdevelop.com/forum/html_59166.html?10739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