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关arm的问题?

楼主(2004-01-09):
请教一下:相同的ROM,DRAM可不可以用不同主频下arm系统中?

网友:

ROM DRAM不会都适合所有的CPU,例如DRAM有133M,100M的等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来决定芯片选型

楼主:

那我188M的主频,可以选那样的DRAM,ROM呢?
ROM要大一点的2M以上的。
多谢了。
请推荐一下多谢了

楼主:

还有arm的IIC总线必须要吗?
不用可以不?

楼主:

hdlc,uart我不用只用ethernet口,要不要特别设置?

网友:

188M的CPU主频和外部的SDRAM时钟频率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看看你的外部SDRAM的时钟信号的频率,可能是CPU主频分频出来的,计算一下在选择SDRAM。
ROM现在一般都用FLASH吧,速度没有太多的要求,FLASH是低速器件,可以选择ATMEL和INTEL的。
IIC可以不用!

楼主: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