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m主频的时钟该怎么接?

楼主(2004-01-10):
xin,xout接多大频率的呢?188M吗?

楼主:

还有xin32,xout32要不要接?
用的9200没有用hdlc,usb,uart这些口

网友:

data sheet上没说建议的外部时钟频率么?一般不会接那么高频率的晶振,CPU内部可能回有PLL,可以倍频吧!
xin32,xout32??什么意思?
你的这些问题,data sheet上肯定都有解释!

网友(2004-03-21):

好像没有谁生产能达到188M的晶振吧?
肯定要陪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