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烧入后运行速度变的非常慢

楼主(2004-01-11):
为什么我的44b0板的一个程序用sdt调试正常,烧写到flash后运行速度非常慢,串口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崩出来。而其它的例子程序烧入运行正常,我分别用ads和sdt都编译过,现象是一样的!

楼主:

延时是有的,那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关键是用sdt+jtag在线调试时是很快的,烧写到flash后运行变慢了,虽然在sdram中运行速度比flash中快,但不会差这么多的啊

楼主: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可老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2004-03-21):

不会吧,我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nor_cacheable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