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如何调试中断?

楼主(2004-02-08):
AXD有什么函数可以在线输出调试信息,就是在调试窗口,这样调试中断可能方便些,象VC里的TRACE函数一样(很像是这个函数)。再调试中断程序有什么办法?

网友:

44b0的中断入口是固定的,所以先在入口地址写上跳转指令,跳转到SDRAM对应的地址就可以调试了,其它的平台不知道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不设置断点的条件下同时可以然中断程序输出信息,用串口函数来输出有时可以,可是有时又莫名其妙的出错,可能是串口输出函数的有问题,我就想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像TRACE一样在线输出信息?
谢谢了!

网友: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先关中断,然后处理,退出前再打开中断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