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题:EasyArm 2104如何实现程序下载?

楼主(2004-02-22):
拜见各位大虾:
我刚拿到一块EasyArm 2104的板子,在上面用jtag调试没什么问题,可是如何做才能把程序下载到上面,以后上电就能独立运行呢?小弟初学者,请各位不吝赐教!
多谢多谢!

网友:

是不是用FLASHPGM下载的?资料光盘会有说明吧!

网友:

zlg的那本配套的黄皮书上有阿,除了用jtag下载外,还有串行口也可以把程序下载到里边。

楼主:

我是用jtag下载的,在code warrior里按f5,再选择flash down。可是还是没写进去

网友:

要设定代码地址.

网友(2004-03-26):

地址要设置在flash地址处,还有AXD里设置要允许下载
若还不行发email给我,我可以帮你解决,想当初自己也是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用菲利普的ARM,LPC2119,不过好像没有开发板。

网友(2004-07-08):

可以使用ISP,串口下载。能不能把你的光盘资料给我一份。ourdoctor@tom.com
谢谢!

网友(2015-10-15):
楼上各位好,见各位的帖子是10多年前的,想来都是高手了,我现在想入手arm,如果您的easyarm 2104套件还能用,能否转让给我,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套件了,只是入门用,希望能转让,以后还要多向各位请教,希望能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