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硬件调试问题??有牛人吗??

楼主(2004-02-28):
各位大侠,如果不要仿真器的话,如何进行底层的硬件调试呀,如果我用到ARM芯片的硬件资源的话,如何去用他的指令集来调试和操作硬件呀,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用ADS也是要用到仿真器的吧。
现在市面上买的便宜的板子都是没有仿真器的,是直接下载Linux内核到片子上,难道在linux下能去操作硬件吗,如果是的话,是怎样实现的呢?
坛子上说用IAR+wiggler,可以不用仿真器???IAR,wiggler又是什么东西呢,不懂
要用ADS和SDT的话,是一定要用仿真器吗,我的板子以及有JTAG接口了,该怎样调试了?
谢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

我现在就用IAR+wiggler,把程序烧到RAM中进行调试,当然进行底层的硬件调试。我也是刚用,就几个晚上。

楼主:

IAR,wiggler又是什么东东呀,能不能发给我一个呀,我这里只有ADS和SDT。
我的邮箱是dragonson6460@sina.com
qq:44335979,交流呀

网友:

你上面说的调试,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的flash中,已经固化了一段启动代码。

楼主:

移植gdb目标码使之能在串型口上工作.这将允许向另一台正运行着gdb程序的LINUX主
机会话;你只不过要告诉 gdb是通过串型口调试该目标程序;gdb通过串型口与你的测试计
算机上的gdb目标码会话并给出全部C源码级的 调试信息.你也可以利用这一(通信)能力
把附加的代码下载到RAM或闪存中.
借助gdb,执行余下的直到LINUX内核开始接管之前的所有硬件和软件的初始化代码.

这是我在一个论坛看到的,他的意思是说用LINUX下的GDB工具和串口的话可以进行源码级的调试和仿真了吗??
各位大牛,怎样理解??

网友:

    把你的目标机当作你的片子调试,你的设置代码和应用程序在目标机上调通了,就相当于片子调好了。将产生的源代码通过JTAG或烧录器下载到片子里即可。

网友:

下面引用由yangtch2004/02/28 12:15pm 发表的内容:
你上面说的调试,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的flash中,已经固化了一段启动代码。

不明白,没有固化启动代码也可以调试啊,只要在调试之前通过SDT初试化存储器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用过hitool和jedi方针器啊

网友:

强烈请求time2 把IAR+wiggler拿出来共享啊,,,

网友:

调试工具及调试方法
ARM Project Manager (APM) include ARM Debuger: 这个工具由ARM提供主要是开发程序, 编程调试ARM芯片, 有相当不错的开发环境和远端调试功能, 支持汇编和C. 它带有一个ARM自己的嵌入式操作系统ARM Angel, 用户可以在它的上面开发自己的嵌入式软件, 不过这个操作系统不是实时多任务的.
通过计算机串口与处理器UART相连,设置计算机的超级终端 ( Hyper Terminal ), 通过超级终端察看硬件情况(寄存器设置,数据等)和程序运行情况,当然程序重要加入向UART送出数据的指令, 用Beep报警也是经常用的. 这种调试方法是用于底层调试硬件,找出硬件存在的问题.
VxWorks 在Shell 不能正常运行前,也是采取这种方法来调试程序,不过一般不是硬件问题,而是BSP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根据硬件,修改BSP.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方法是在没有硬件仿真器的情况下采用的,仿真器是底层调试硬件程序最好,最简便直观的办法。

网友:

Motorola的arm9处理器内嵌bootstrap程序,只需要串口就可以下载程序。
http://www.arm-im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