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SDRAM中运行时Falsh可擦除,在Falsh中不行

楼主(2004-02-28):
程序中要对Flash的某区擦除,编写的擦除程序用SDT下载到SDRAM中调试时没有问题,可以擦除也可以写入,但将同样的程序烧写到Flash中运行时其它功能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有Flash无法正确擦除,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Flash是SST39VF160,程序装载在0x00~0x5c00的地址运行,要向0x1ff000地址写几个数据,不行吗?

楼主:

找到了答案:
普通的flash不能读写同时操作的,会使flash的状态机混乱的。

网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