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问题请教

楼主(2004-03-01):
44B0问题请教
我用S3C44B0驱动256色的STN-LCD,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用仿真器(程序从SDRAM中执行,地址为0x0C000000)时图片切换都正常,但脱离仿真器(即从FLASH(AM29LV160)中运行,地址是0x00000000)时,每当有图片切换时,屏幕就会有抖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在线等待,多谢了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程序在Flash中运行时速度比在SDRAM中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图片切换的时候处理速度跟不上就会抖动了。如果non_cacheable area没有设置正确,Flash中运行会变慢的。
你用的256色的STN-LCD是什么型号?哪里买的?有没有资料可以共享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信利的G320240DNCW,他的资料在他的网站上有,我也是从那上面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