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s3c4510b?

楼主(2004-03-08):
有问题请教!

网友:

我没有用过三星系列,,但是也请你大问题说出来啊,,也让我长长见识拉,,呵呵

网友:

是啊是啊,说出来看看

网友:

搞中低端arm的应该没有不知道这个片子吧,,嘿嘿,,

网友(2004-05-07):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
我们是做毕业设计,名字是:基于S3C4510B的RAM开发平台构建
我至今都不知道弄完后平台是什么样子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网友:

基于S3C4510B的RAM开发平台构建
我至今都不知道弄完后平台是什么样子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就是你做个板子,,上面能运行你自己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啊,谢谢啊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呀
现在我们将程序固化到板上还有问题
用的是JTAG下载
有个设置 simple  书上设置的是从0x00000000 到0x40003000
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照着做了,可是不能下载

网友:

为什么我在DEBUG的时候会出现LODING IMAGE的情形呢
而且一直都不停

网友:

你jtag是通的吧?是不是可以随意控制芯片内部寄存器,,
可以点灯么?还有你用什么环境?linux么?

网友:

呵呵,下载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我的C语言编的程序不能烧到片子里呢
是不是在AXD里需要设置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