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__main 问题请教

楼主(2004-03-25):
我用的是arm9核的芯片,写了一段初始化代码,然后跳进main函数,为什么跳不进去?
初始化的代码主要包括关中断,关mmu,关cache,配置sdram,flash等设备,初始化各种模式下面的堆栈指针   IMPORT  top_of_stacks
                          LDR    r0,=top_of_stacks
                          ;以下为初始化各种模式的堆栈指针是我从arm开发例子中拷贝过来的, 应该不会错把
                          ...........
                         ............
                        IMPORT    __main
                         B      __main
我不是单步运行的, 在我得main()前面设了一个断点, 然后运行程序就飞了
为什么就跳不进我的main函数呢?(为什么编译器提供的初始化函数不能引导进入主函数呢?)
应该如何引导进入主函数呢?
我使用的是realview 开发工具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yangtch在 2004/03/25 05:50pm 第 1 次编辑]

建议你还是先单步调试,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如果到调用C函数之前都没有问题,
试试把main()改成Main(),
IMPORT    Main
…………
B      Main

*.c文件中定义
Main(){
…………
…………
}

网友:

看看使能MMU的时候是否出现错误,有没有执行程序拷贝到SDRAM中的代码?

楼主:

我做了一段页表映射的程序,执行打开mmu的时候出错,后来也找不到原因就把这段注释掉了。在跳入主函数之前并没有拷贝到sdram的代码,我一直都是在sram中运行的,也没有拷贝到flash的0地址。 不知是不是上述的原因?期盼回复,谢谢。

网友: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吧。这样不好找问题!

楼主:

能否给我留一个您的信箱?我的是xuhaoz@sina.com,
借此机会交个朋友, 我把我的代码发过去

网友:

yang_tc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