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Multi-ICE请教?

楼主(2004-03-29):
Multi-ICE 是ARM的Debug工具
他有什么特点?
需要芯片给他什么支持呢

网友:

需要IC内带一个Embeded ICE LogicRT

网友:

Embeded ICE LogicRT 是和 realview debug结合的吧。
不过现在一般芯片也都内嵌了Embeded ICE LogicRT ,可以进行实时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