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程序下载到LPC2106的flash?(用ARM ICE)

楼主(2004-03-29):
我用ARM ICE想把程序烧到LPC2106的flash,用IAP一直没烧成功,哪位大侠能指导一下?

网友:

使用ISP就可以了

楼主:

无法建立通信,我按书上讲设置都不行,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