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asp功能把程序下到lpc2104的flash?

楼主(2004-04-02):
我用multi-ice想把程序下到lpc2104的flash里,一直没成功,我用lpc2104的asp功能,不知是我asp用法出错还是设置有问题!哪位大侠能指导一下,小妹谢了!

网友(2004-05-07):

是ISP下载吧
首先将上微机ISP软件设置好,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把要下载的。hex文件打开。
在ads中的设置,
然后目标板P014接地
就可以下载了
如还不明白,可与我联系,qq:10664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