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大侠!

楼主(2004-04-17):
我用龚大侠的板图,自己做的44B0X的板子。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
44b0xbios已经可以下载到片子里了,没有问题,读,写,校验都没有问题。重新上电后D1,D2,D3一直都是亮的,没有出现先亮,在灭,再亮的情况。(是不是还要复位什么的,我按了RESET键,没有反映)串口也没有输出任何信息,连网线,终端也没有任何消息。

我下载跑马灯程序,灯也没有反映,一直都是亮的。

对了,板子刚开始加电的时候,D1,D2,D3,D11,D6都是亮的。没有任何反映的。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楼主:

kare老兄,我是西安的,可以联系一下呀。

网友:

先用SDT调试,看看JTAG部分是否是好的,可以先修改一下寄存器的值,能修改证明JTAG和44B0核没有问题,然后配置存储器寄存器,写SDRAM看有什么反应。
你是如何下载的?没有校验错?

楼主:

现在根本就不能用JTAG和SDT来调试,Load代码到SDT,总是报错,跳出来了。郁闷,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网友:

有没有启动multi ice sever啊?

楼主:

版主说的是什么呀,我启动了JTAG.EXE文件,后台运行吗。然后运行SDT,修改config配置,该为remote仿真,插上网线(主机的网络显示,就根本没通),程序报错呀。

楼主:

版主说的multi ice sever是什么呀,我是按照龚大侠给的说明做的,用的是简易的JTAG仿真器了

网友:

搞错了,一位你是用的multi ice或者是smart ice之类的仿真工具哪。建议的jtag我没用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