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ARM7-JTAG调试代理软件(支持ADS,SDT)

楼主(2004-05-12):
[这个贴子最后由调程序在 2004/05/22 02:54pm 第 3 次编辑]

ARM9/ARM7-JTAG调试代理软件(支持ADS,SDT)
//==================================
1),支持ARM9核/ARM7核CPU。
2),支持Thumb模式指令
3),支持Semihosting(使用"printf"命令显示字符,无需串口)
4),支持SDT2.5;SDT2.51;ADS1.1;ADS1.2.
5),支持win98,win2000,winXP,win2003
6),支持常用的调试功能,如:单步调试,设置断点,全速运行等。
7),使用网络流行的简易式JTAG小板即可调试。
//==================================
软件: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ARMJtagDebug.rar
图纸: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jtag_sch.rar

楼主:

希望大家给意见。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调程序在 2004/05/22 02:53pm 第 2 次编辑]

程序已经更新
下载网址:
软件: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ARMJtagDebug.rar
图纸: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jtag_sch.rar

网友(2004-08-21):

真的如上说,那就太好了!!
下载一个瞧瞧

网友:

我在2410上,用wiggler调试,没问题。很不错!
就是下载稍大一点的程序,时间比较长(相对于multi ice)!

网友:

hao

网友(2005-02-18):

下不了!!

网友:

可是我用起来好象有问题。
我用SAMSUNG 44B0X板子,简易JTAG仿真器,Boot代码用SAMSUNG的44binit.s。程序用ADS1.2软件仿真很正常,但Down下板子后执行第一条指令就不对。第一条指令为b ResetHandler,执行后由SVC模式变为About模式(真奇怪,软件仿真永远不会这样的,代码仍为0xea000125,和ARMulate没有区别),后来执行InitStacks时就不能正确返回了。
晕!
后来我换了一个代理软件,Up-tech的UarmJtag,连复位位置都不正常了。
何解?

网友(2005-08-02):

下面引用由调程序2004/05/17 04:25pm 发表的内容:
程序已经更新
下载网址:
软件: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ARMJtagDebug.rar
图纸: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jtag_sch.rar

网友(2005-10-15):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4-01-14):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7-10-28):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