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的一些说明

楼主(2004-06-16):
本人把这一段使用JTAG的一些心得写出来,希望能够对初学者有所帮助。论坛上精通JTAG的高手,请不要向我扔砖头,要扔就扔玉,让大家都受益。
   通常所说的JTAG大致分两类,一类用于测试芯片的电气特性,检测芯片是否有问题;一类用于Debug;一般支持JTAG的CPU内都包含了这两个模块。
   一个含有JTAG Debug接口模块的CPU,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通过JTAG接口访问CPU的内部寄存器和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如FLASH,RAM,SOC(比如4510B,44Box,AT91M系列)内置模块的寄存器,象UART,Timers,GPIO等等的寄存器。

   上面说的只是JTAG接口所具备的能力,要使用这些功能,还需要软件的配合,具体实现的功能则由具体的软件决定。
   例如下载程序到RAM功能。了解SOC的都知道,要使用外接的RAM,需要参照SOC DataSheet的寄存器说明,设置RAM的基地址,总线宽度,访问速度等等。有的SOC则还需要Remap,才能正常工作。运行Firmware时,这些设置由Firmware的初始化程序完成。但如果使用JTAG接口,相关的寄存器可能还处在上电值,甚至时错误值,RAM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下载必然要失败。要正常使用,先要想办法设置RAM。在ADW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Let 命令设置,在AXD中可以在Console窗口通过Set命令设置。
   下面是一个设置AT91M40800的命令序列,关闭中断,设置CS0-CS3, 并进行Remap,适用于AXD(ADS带的Debug)
       setmem 0xfffff124,0xFFFFFFFF,32   ---关闭所有中断
    setmem 0xffe00000,0x0100253d,32   ---设置CS0
    setmem 0xffe00004,0x02002021,32   ---设置CS1
    setmem 0xffe00008,0x0300253d,32  ---设置CS2
    setmem 0xffe0000C,0x0400253d,32   ---设置CS3
    setmem 0xffe00020,1,32    ---Remap
如果要在ADW(SDT带的DEBUG)中使用,则要改为:
       let 0xfffff124=0xFFFFFFFF   ---关闭所有中断
    let 0xffe00000=0x0100253d   ---设置CS0
    let 0xffe00004=0x02002021   ---设置CS1
    let 0xffe00008=0x0300253d   ---设置CS2
    let 0xffe0000C=0x0400253d   ---设置CS3
    let 0xffe00020=1      ---Remap
为了方便使用,可以将上述命令保存为一个文件config.ini, 在Console窗口输入 ob config.ini 即可执行。
    使用其他debug,大体类似,只是命令和命令的格式不同。

    设置RAM时,设置的寄存器以及寄存器的值必须和要运行程序的设置一致。一般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是ELF格式,或类似的格式,包含有目标码运行地址,运行地址在Link时候确定。Debug下载程序时根据ELF文件中的地址信息下载程序到指定的地址。如果在把RAM的基地址设置为0x10000000, 而在编译的时候指定Firmware的开始地址在0x02000000, 下载的时候,目标码将被下载到0x02000000,显然下载会失败。

    通过JTAG下载程序前应关闭所有中断,这一点和Firmware初始化时关闭中断的原因相同。在使用JTAG接口的时候,各中断的使能未知,尤其是FLASH里有可执行码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中断被使能。使用JTAG下载完代码,要执行时,有可能因为未完成初始化就产生了中断,导致程序异常。所以,需要先关闭中断,一般通过设置SOC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完成。
    在Firmware中,在Enable某个中断之前,最好先清除Pending的中断,避免意外。
    使用JTAG写Flash。在理论上,通过JTAG可以访问CPU总线上的所有设备,所以应该可以写FLASH,但是FLASH写入方式和RAM大不相同,需要特殊的命令,而且不同的FLASH擦除,编程命令不同,而且块的大小,数量也不同,很难提供这一项功能。所以一般Debug不提供写Flash功能,或者仅支持少量几种Flash。

   目前就我知道的,针对ARM,只有FlashPGM这个软件提供写FLASH功能,但使用也非常麻烦。AXD,ADW都不提供写FLASH功能。我写Flash的方法时是,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专门用于写目标板的FLASH,利用JTAG接口,下载到目标板,再把要烧写的目标码装成BIN格式,也下到目标板(地址和烧FLASH的程序的地址不同),然后运行已经下载的烧FLASH的程序。使用这种方式,比起FlashPGM的写Flash,速度似乎要快一些。
      我在一片使用At91 CPU,带网口的板子上写Flash的实例:
      先使用AXD+JTAG调试好BootRom,及FlashPgm(极简单的小程序),写BootRom到Flash的步骤如下:
      1)设置CS0(FLASH)为0x01000000,CS1(RAM)为0x02000000,大小为1MByte
      2)将写Flash的小程序FlashPgm.Elf(定位在0x02000000)下载。FlashPgm的功能是将0x02080000~0x0208ffff的数据按Flash的方式写入到0x01000000~0x0107ffff,还会通过控制LED的闪烁显示写入的成功与失败。
      3)将BootRom.Elf 转成Bin文件,BootRom.Bin,使用AXD的"File"->"Load memory from file...", 将BootRom.Bin下载到起始地址为0x02080000。
      4)执行程序。这时被执行的是FlashPgm.Elf,BootRom.Bin被写入到Flash。
      我的BootRom支持网口下载,具有改写BootRom,改写RunTimeImage能力,还具备下载RunTimeImage到RAM并运行等功能。一般情况下,通过网口下载RunTimeImage到RAM运行,需要调试的时候,使用AXD 通过JTAG 调试程序。
   关于简单JTAG电缆。
   目前有各种各样简单JTAG电缆,其实只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同时还起到保护作用。JTAG的逻辑则由运行在PC上的软件实现,所以在理论上,任何一个简单JTAG电缆,都可以支持各种应用软件,如Debug等。我就曾使用同一个JTAG电缆写Xilinx CPLD,AXD/ADW调试程序。关键再于软件的支持,大多数软件都不提供设定功能,因而只能支持某种JTAG电缆。

   关于简单JTAG电缆的速度。
   JTAG是串行接口,使用打印口的简单JTAG电缆,利用的是打印口的输出带锁存的特点,使用软件通过I/O产生JTAG时序。由JTAG标准决定,通过JTAG写/读一个字节要一系列的操作,根据我的分析,使用简单JTAG电缆,利用打印口,通过JTAG输出一个字节到目标板,平均需要43个打印口I/O, 在我机器上(P4 1.7G),每秒大约可进行660K次 I/O 操作,所以下载速度大约在660K/43, 约等于15K Byte/S. 对于其他机器,I/O速度大致相同,一般在600K ~ 800K.

   关于如何提高JTAG下载速度。
   很明显,使用简单JTAG电缆无法提高速度。要提高速度,大致有两种办法,
   1。使用嵌入式系统提供JTAG接口,嵌入式系统和微机之间通过USB/Ethernet相连,这要求使用MCU。
   2。使用CPLD/FPGA提供JTAG接口,CPLD/FPGA和微机之间使用EPP接口(一般微机打印口都支持EPP模式),EPP接口完成微机和CPLD/FPGA之间的数据传输,CPLD/FPGA完成JTAG时序。

   这两种方法本人都实现过。第一个方法可以达到比较高的速度,实测超过了200KByte/S(注意:是Byte,不是Bit);但是相对来说,硬件复杂,制造相对复杂。第二种相对来说,下载速度要慢一些,最快时达到96KByte/S,但电路简单,制造方便,而且速度可以满足需要。第二种方案还有一个缺点,由于进行I/O操作时,CPU不会被释放,因此在下载程序时,微机CPU显得很繁忙。
   总的来说,本人认为,对于个人爱好者来说,第二种方法更可取。

楼主:

   这篇文章是俺 一年 多以前写的, 最早发表在EDW论坛, 最近发现有很多论坛在转贴此文章, 也许对初学者有帮助, 再次贴在这里

网友:

高人阿

网友:

很好啊,以后有什么心得多给大伙看看

网友:

请在说说JTAG仿真的过程呗

网友(2004-12-27):

不错!

网友(2005-03-24):

谢谢!

网友:

ok

网友:

EN!
对于我这个初学者只能看懂一半啊!
有个问题就是,我使用jtag接口调试的时候并不需要你刚才所讲的那么复杂的步骤啊!

网友: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