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angtch!!!!!

楼主(2004-06-16):
我使用的是ADS1.2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
运行DelLicense.bat文件后发现ADS1.2的试用期剩下0天!!
并且我从新安装系统后,再安装ADS1.2的试用期还是0天!!根本没办法使用!!!

网友:

可以把注册表里相应的项删掉  或者重装系统  看楼主选择了

网友(2004-07-28):

用CRACKER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