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4-06-17):
1 执行写入FLASH MEM代码时,显示完成,但当板子复位时,重新读入的数据高8位全错,低8位正常;是否写入到了FLASH MEM,还是一个假象;如果不给板子复位,也不断电,退出调试程序或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重新读入MEM,结果还是没有变化。读入的MEM的值是从哪里读入的。
2 通过JTAG来调试程序,第一步就不能正常执行,始终跳飞了,(JTAG的线没有问题)。是ARM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不要用IBM R40E笔记本调试JTAG,换台式机看看

网友(2004-07-29):

d

网友(2005-07-26):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怎么调试?是在DEBUG中看代码的执行吗?还有似乎PC与板子不连接也可以DEBUG,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