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510B 和 KS32C5000 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4-06-23):
我从三星下载了S3C4510B的电路图,打开看CPU却是KS32C5000。它们是一样的吗?
多谢高手告知!

网友:

下载个4510的datasheet与ks32c5000对比一下引脚是否完全一样,没有见到有ks32c5000这个芯片

网友:

转贴

目前三星的ARM处理器主推的有四大类
1,手持设备/PDA 方案,适合低功耗产品
2,网络通讯处理器方案
3,ADSL套片解决方案
4,FLASH MEMORY控制器
分别做一个简单介绍
1,手持设备
a,S3C44B0:ARM7TDMI,66MHz,集成LCD控制器(支持STN,但不支持TFT),无网络接口,适用产品:POS、PDA、E-BOOK、GPS、智能电话、电子书包、机顶盒,手持游戏机等等。160LQFP,160FBGA。支持LINUX、PSOS。
b,S3C2410:ARM920T,200MHz,支持TFT,USB HOST、DEVICE, SD HOST 以及MMC接口, 触摸屏接口, NAND FLASH直接引导。无网络接口。适用产品: POS、PDA、E-BOOK、GPS、智能电话、电子书包、机顶盒,手持游戏机、电子相册、多媒体产品、视频监控、智能控制仪表等等。272BGA。支持WINCE、LINUX、SYMBIAN OS。
2,网络设备
a,S3C4510B:ARM7,50MHz,MAC 接口,无LCD控制器,适用产品:以太网HUB、交换机、路由器、VOIP MODEM、家庭网关等等网络设备。208QFP,支持VXWORKS,LINUX,PSOS,NUCLEUS。
b,S3C2510:ARM940T,166MHz,2 MAC 接口,DES/3DES 加密,PCI总线,USB HOST 和 DEVICE。适用产品:以太网HUB、交换机、路由器、VOIP、XDSL MODEM、WLAN 产品、家庭网关等网络设备。416BGA,支持VXWORKS、LINUX、NUCLEUS。
3,ADSL
a,S5N8947:ARM7,66MHz,2ch MAC,USB,ATM SAR,适用产品:ADSL 桥接MEDOM、ADSL路由器、ADSL 网关、VOIP、VODSL、DSLAM。208LQFP,支持PSOS、VXWORKS、NUCLEUS、VLINUX。
b,S5N8950:ADSL MODEM,G.dmt transceiver。
c,S5N8951:G.dmt ADSL AFE模拟前端
------------以上三颗是三星的整个ADSL产品的套片,在外扩memory、PHY等即可做成一个完整产品。
d,S5N8957:ARM7,75MHz,等于S5N8947+ADSL MODEM(S5N8950)。256FBGA。
4,FLASH CONTROLLER
三星正在推广中,可关注S3C49F9X、S3F49FAX:ARM7TDMI,24-33MHz,100TQFP。

楼主:

kare兄,多谢了!

网友:

转贴的信息很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