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进

楼主(2004-06-25):
我在学习44B0X黄金开发板,我不太明白他的程序是怎么运行和51的有什么不同,JTAG的仿真原理谢谢。

网友:

44box的程序是在处理器+os的基础上运行的,一般来说应用层的程序都是通过的os来管理,调度的,从结构上说,一般它包括处理器,sdram,flash,外围,程序在sdram中运行,,51,现在很多都可以仅用片内资源,代码段,sram,,,至于jtag的原理,我不清楚,只是想他是处理器内部提供的一个调试接口,通过相关软件来进行调试,,,一点浅见,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