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请近

楼主(2004-06-25):
能否介绍以下在嵌入式里的flash,sdram,dram分别都是干什么的

网友:

浅见:flash相当于pc的硬盘,sdram是dram的一种,相当于pc的内存

网友:

flash里面一般固化一段初始化代码程序,类似于PC机的BIOS,可以用于初始化整个系统,引导操作系统,当然也可以用于文件存储,如果对于大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来说,用flash价格比较高,一般选择CF,SD卡等存储文件和操作系统。
SDRAM和PC机里面的内存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