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楼主(2004-06-29):
这是什么意思啊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AAAA)=0xAAAA;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5554)=0x5555;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AAAA)=0x8080;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AAAA)=0xAAAA;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5554)=0x5555;

网友:

C语言里的知识,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AAAA)是将0x0000AAAA数字转换成volatile unsigned short *指针,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AAAA)是取该指针所指存储空间的内容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000AAAA)=0xAAAA;也就是向0x0000AAAA地址写入0xAAAA

网友: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