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44B0X芯片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4-07-26):
使用三星的S3C44B0X芯片,我用中断的4,5,6,7,
初始化后,可以进入一次中断,但第二次就进不去了,是不是有哪个寄存器必须清0啊,我读芯片资料没有找到。
那位大侠可以帮帮忙。

网友:

看看这个寄存器I_ISPC对应的位有没有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