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04-08-02):
有一块2410的板子,通过串口进行通信,是不是要写底层代码呢?

网友:

如果你要移植操作系统,,可能操作系统都已经有驱动了,,
如果自己基于cpu直接写程序,,那就需要操作寄存器了。。

楼主:

thanks,再请教一下:
如果想完成以下功能:
cpu侦听到某外设发送a的一个中断信号,然后从外部存储器b中读取数据,然后进行处理,cpu与设备a是否可以通过串口传送信号?

网友:

什么意思?你想让外部设备通过串口中断通知cpu?如果我理解的对的话,,这样操作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