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有谁了解用jtag烧录flash中FCD文件各字段的含义

楼主(2004-08-02):
谢谢!

网友:

[Chain]
Device=s3c44b0x.bsd 指向MPU的BSDL文件
[Read]
BeginByte=0 开始字节
EndByte=0x3ff 结束字节
 ; SST39VF160
WriteCmd=0x5555, 0xaa, 0x2aaa, 0x55, 0x5555, 0xa0 写命令序列,各种Flash的手册中有
EraseCmd=0x5555, 0xaa, 0x2aaa, 0x55, 0x5555, 0x80, 0x5555, 0xaa, 0x2aaa, 0x55, 0x0, 0x30 擦除命令序列
EraseDelay=25 擦除延时
Block=0x800, 512 块个数,块大小
AddrWidth=20 地址线宽度,即有几根地址线
DataWidth=2 数据线宽度,即8位还是16位
BigEndian=0 是Big 或 Little Endian
A0=3 以下为地址线数据线对应的Flash引脚
A1=2
A2=1
A3=160
A4=159
A5=158
A6=157
A7=156
A8=155
A9=154
A10=153
A11=151
A12=150
A13=149
A14=148
A15=147
A16=146
A17=145
A18=144
A19=143
D0=136
D1=135
D2=134
D3=133
D4=132
D5=131
D6=130
D7=129
D8=128
D9=127
D10=124
D11=123
D12=122
D13=121
D14=120
D15=119
WR=16
RD=15
CS=17
ResetCtrl=0x00
High=
Low=
SafeMode=1

楼主:

多谢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