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8-23):
我在ADS1.2使用MULTI-ICE的设置时出现一个问题:
1,从WINDOWS中启动AxD.
2,笫一次使用会弹出的对话框(或者从菜单中点击Options->config Target).
3,点击Add按钮,弹出对话框,在Muliti_ICE server安装目录下选MULTI-ICE.dll,但是没有这个multi-ICE.dll.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多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文件设置“隐藏系统文件”?

网友:

这个给你

楼主:

多谢你们的指教!!!
是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