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的开发板接触摸屏一问

楼主(2004-08-26):
我的接法:触摸屏的y1,x1,y2,x2分别接开发板上的yp,xp,ym,xm这样接对吗?
这样接了以后,我在板上了跑了samsung提供的2410test,其中有touch screen的test程序,无论是sep mode 还是auto mode 我点触摸屏上哪一个得到的坐标都是3fe,即最大值减1,请问我错在哪里。谢谢!

网友:

2410的触摸屏工作原理,你可能没有搞清楚,
他先产生中断,然后才是ad采集,采集的顺序也有关系,注意mos管,
恒颐高科2410做得很全,你可以去看看。
www.hyesco.com

网友:

h2410f可以买了,定型了
下面是我写的广告词,大家可以到出去贴

恒颐全新的h2410f现在已经全面上市
集成了所有的外设,俨然就是一台pc机
1、64M片上 NAND FLASH,并且支持YAFFS文件系统,可以在LINUX下快速直接存储读写你的文件,如同操作PC硬盘一样。
2、也当然可以用SMC卡了,把数据带走了
3、SD/MMC卡,也支持了,
4、PCMCIA,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无线局域网,也可以用做其他用途,如加上PCMCIA-CF座,就可以支持你的CF卡了,神级了
5、如果你还觉得存储不够大,就直接挂节IDE硬盘了,H2410F支持IDE接口
6、想想,移动平台还需要那个外设,需要声音设备,H2410F支持录音、放音,支持视频播放,你可以像在PC机上一样,享受音乐,改变音量
7、我们也可以用有线网络H2410F上集成了10M以太网,
8、象了解IC卡么,那就把我们的配件HIC加上,你就可以操作IC卡了
9、最重要的是显示设备,H2410F可以支持各种屏,伪彩的真彩,CSTN或者TFT的都可以,H2410F把LCD接口全部多做好了,方便你换不同的屏
10、配触摸屏,
11、更重要的我们支持了MINIGUI和QT,你可以方便地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如同在VC一样,编写自己的界面,当然我们会给你提供支持了
12、要VGA接口么,那就把我们的配件HVGA和H2410F结合使用,你就可以用VGA
13、键盘、鼠标要么,那就把我们的配给HKEY加上吧,键盘鼠标搞定
14、USB接口,为你提供了多种USB外设的驱动,如U盘、移动硬盘,USB摄像头,USB键盘,都可以,
够全的了吗?看看www.hyesco.com

网友(2006-02-18):

2410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