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擦除Flash的时候要disable icache?

楼主(2004-09-27):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针对Micro SyncFlash的擦除方法,但是在它的擦除过程中首先disable了icache.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启用了ICache 可能时序就不会那么严格的对应了吧,毕竟Flash的写入与擦除指令比较复杂,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2008-11-02):
擦写Flash的时候一般是不允许对Flash进行读操作,除非是多片Flash,对其中一片进行擦写可以读另一片进行读。icache是否关闭我觉得可能跟整个系统的实现方案有关系。

网友:
几个模样

要顶的啊,楼主辛苦了,谢谢

    有人说:“美女看多了也都差不多,都那么几个模样。”

    几个人附和说:“恩,差不多。”

    一兄插嘴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们没听说过高尔基的明言吗,幸福的家庭大多雷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

    看见大伙没有反应,那家伙顿了顿,接着说:“这用在女人身上同样合适,漂亮的女人大多相似,难看的女人却各有不同。”
-------------------------
  runescape gold,  runescape money,  age of conan gold,  aoc gold,   age of conan 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