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的pll滤波电容,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4-09-29):
at91rm9200是根据pll的输入时钟频率等来确定外边引角的滤波的电阻,电容值的,可是内部pll的输入时钟是从分频电路得来的,分频电路的系数是通过寄存器来改的,可用软件来实现,系统工作以后,软件要使该分频系数硬件的电容,电阻值也得相应的更改,这在pcb板做好以后是不可能的,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密切关注中……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2006-12-12):
没人回答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可是没有地方有讲啊(数据手册上也没有讲清楚),又不能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