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载到AT91RM9200的外部SDRAM中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4-10-01):
我的AT91RM9200的板子上只用了一片HY57V641620 SDRAM,在ADS的AXD Debugger中可以正确修改SDRAM中
的数据,但是程序加载到该SDRAM(0x20000000)中运行的时候却不正确,无法正常运行,程序是没有问题
的,因为我将程序加载到内部SRAM(0x200000)中运行的时候可以正确运行。我在AXD启动的时候也对该
SDRAM初始化了?难道是初始化的不正确?具体都要初始化那些寄存器?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非常着急!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请不吝赐教!

网友:

HY57V641620 是16位还是32位的啊?

网友(2004-11-01):

下载一个稍微大一些的bin文件,大致看看sdram中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我以前遇到过0xHHHH,H000开始和0xHHHH,H200开始的这0x200个数据居然完全重复

网友:

16bit的

网友:

之用一片16bit的SDRAM,是不是你使用的事THUMB指令啊?ARM指令事32位的!

楼主:

laobai 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这是什么原因,你是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

楼主:

yangtch :SDRAM的线宽好像与ARM指令还是Thumb指令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非常感谢laobai的回复邮件,我程序中Column Address Number本来就是8,我试了一下如果改为9时,相同的区域会增大一倍,但最小就是8,不能改为7,而且HY57V641620本来也就是8,所以可能是我的硬件有问题。附件中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2007-03-14):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