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各位大虾个问题

楼主(2004-10-05):
我现在用s3c2410,然后用了双口RAM,但ARM不能对双口RAM正常得读写,我编了个小得程序在SDRAM中运行,只是对双口RAM读写,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正确,是不是对双口RAM得读写有什么特殊得地方,请各位大虾帮忙,已经好几天了,总是找不到以原因。谢谢!!!

网友(2005-12-07):

下面引用由zxftang2004/10/05 04:04p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用s3c2410,然后用了双口RAM,但ARM不能对双口RAM正常得读写,我编了个小得程序在SDRAM中运行,只是对双口RAM读写,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正确,是不是对双口RAM得读写有什么特殊得地方,请各位大虾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