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救命呀!几天了没有一点进展,为什么AXD无法调试

楼主(2004-10-08):
启动AXD后显示
RDI Severe Error 00308:Target board has been reset during the debug session. The DLL cannot recover - please reconnect to server.
为什么?

网友:

说的具体些,用的什么工具,你的操作步骤。。。。

网友:

用的应该是ads吧,不知道是软件仿真还是通过jtag运行呢?
重新设置一下:options->configure target..->选择目标并设置

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