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44b0x板调试故障问题

楼主(2004-10-25):
采用hy57v641620hgt-6 SDRAM.
在ADS-AXD调试中,Load后,不是全部程序区被装载,例如0xc0000000-0xc0001c0正确,后面都是ff,将memory显示窗口拉至下面ff区,再按reload,才可载入,即memory窗口处上下一定部分内内容可被当前LOAD操作实施,奇怪1!!!经常这样,但错误区域不固定,也可能是从0xc0000c0开始。
memory窗口的TAB页之间切换也会修改部分数据,例如tab1-0xc000000,tab2-0x0000,假设tab1内容正确载入,切到tab2再切回tab1,0xc000020行数据自行变动,具体数据不固定,奇怪2!!!但不切始终不变化,自动refresh.
代码已验证通过,在别的板子调试通过。此板是接手别人的。
怀疑一:是否配置问题,如时序?
怀疑二:是否Flash有程序干扰?但已关中断。
急求大虾帮助解惑。

网友(2006-01-10):

下面引用由liuhanqing2004/10/25 11:06am 发表的内容:
采用hy57v641620hgt-6 SDRAM.
在ADS-AXD调试中,Load后,不是全部程序区被装载,例如0xc0000000-0xc0001c0正确,后面都是ff,将memory显示窗口拉至下面ff区,再按reload,才可载入,即memory窗口处上下一定部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