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flash的问题???

楼主(2004-10-25):
我用开发版上自带的在win2000烧写flash的程序,并且也按照它上面所说的步骤操作的,但是烧写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是执行烧写flash的批处理时打印的信息,到打印停止的时候,PC响了一声。请教各位大侠!
C:\win2000flash>C:\win2000flash\allowio.exe jtag.exe /a
AllowIO for PortTalk V2.0
Copyright 2002 Craig Peacock
http://www.beyondlogic.org
Granting exclusive access to all I/O Ports
Executing jtag.exe with a ProcessID of 1408
PortTalk Device Driver has set IOPM for ProcessID 1408.
C:\win2000flash>C:\win2000flash\allowio.exe  /a FluteD.exe a -f armboot.bin -v -
s 0
Restart ICE
AllowIO for PortTalk V2.0
Copyright 2002 Craig Peacock
http://www.beyondlogic.org
Granting exclusive access to all I/O Ports
Executing FluteD.exe a -f armboot.bin -v -s 0 with a ProcessID of 1416
PortTalk Device Driver has set IOPM for ProcessID 1416.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ia IEEE1149.1 BSR (Version 0.8a)
Designed By David Geng  April, 2000
FCD File:./default.fcd          Data File:armboot.bin
[Setup FCD File]
[Setup Scan Chain]
Parse BSDL file s3c44b0x.bsd ... OK
[Setup Flash Pin Map]
[Setup JTAG Port]
[Check Device ID]
Get ID Register ... ID CODE ERROR (0x00000000) Should Be 0x1F0F0F0F
*** STOP ***

网友(2005-06-27):

下面引用由zhaoyg2004/10/25 03:02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开发版上自带的在win2000烧写flash的程序,并且也按照它上面所说的步骤操作的,但是烧写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是执行烧写flash的批处理时打印的信息,到打印停止的时候,PC响了一声。请教各位大侠!
...

网友:

你们的JTAG一定不是SDT的,否则就是你们的SDT-JTAG坏了,我以前刚学的时候就是用WIGGLER-JTAG测了半天,结果问题和你们一样,用SDT-JTAG就好了。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你们就得好好检查电路了,付上一句:我也是菜鸟,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我的EMAIL:rili0508@21cn.com

网友:

菜鸟啊菜鸟。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老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