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s3c2410的IRQ中断问题

楼主(2004-11-15):
在s3c2410中调试程序,需要IRQ中断
,ARM的一些寄存器已经进行了配置,INTPND和SRCPND的值都有了一些变化,表示响应了中断,并开启了中断,清除了CPSR中的I位,但在执行下一步语句时,AXD中就会显示PC指向
0x00000004,CPSR进入undefine模式,SPSR进入IRQ模式,根本不能跳到中断处理程序中。
我怀疑是ARM响应了IRQ中断,但在响应后遇到一条undefine的指令,然后进行了undefine中断,才会出现CPSR进入undefine模式,而SPSR进入IRQ模式,但不知道具体的解决方法。
是不是我的中断向量表有问题?
当ARM响应IRQ中断后是不是自动到0x18中取中断处理程序的地址?
是不是应该在flash中烧写什么?
希望大虾进行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2005-01-0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6-03-21):

为了这个问题我都苦恼 三月了      谁能帮我解决啊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