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操作问题

楼主(2004-11-18):
我在ADS下做的一段程序读写SDRAM,用AXD仿真,为什么写一个数后所有的内存都变成了写入的同一数值呢,请大家指教!
LDRR0, =SYSCFG
LDRR1, =0xE7FF0000; 配置SYSCFG,片内0K Cache, 8K SRAM,SDRAM
STRR1, [R0]
LDRR0, =EXTDBWTH; * 分组数据总线的宽度设置寄存器
LDRR1, =0x00002000; 0x00003000
STRR1, [R0]
LDRR0, =REFEXTCON; 刷新与外部I/O控制寄存器
LDRR1, =0x9C1183FD; 0xCE3383FD
STRR1, [R0]
LDRR0, =ROMCON0; * ROM/ARAM/FLASH组0控制寄存器
LDRR1, =0x02000060
STRR1, [R0]
LDRR0, =DRAMCON0; DRAM组0控制寄存器0x28080390
LDRR1, =0x18040390; 0000 0000 00 11 1 001 0000
STRR1, [R0]
LDRR0, =0x01000000; DRAM组0读写查看
LDRR1, =0x12345678
STRR1, [R0]
LDRR0, =0x01000010; DRAM组0读写查看
LDRR1, =0x87654321
STRR1, [R0]
NOP
LDRR0, =0x01000000; DRAM组0读写查看
LDRR1, [R0]
NOP
LDRR0, =0x01000010; DRAM组0读写查看
LDRR1, [R0]
NOP

网友:

SDRAM控制器还没有初始化!

楼主:

已经初始化了啊!

楼主:

这样初始化哪里有问题呢?
我是把四S3C4510CPU内部8K的SRAM放在从O开始,用来装运行程序,
ROM是一片SST的39VF160,设置在0x02000000-0x02200000,
SDRAM是一片HY57V641620HG,设置在0x01000000-0x01800000,
SETMEM 0x3FF0000, 0xE7FF0024, 32
SETMEM 0x3FF3010, 0x00002000, 32
SETMEM 0x3FF3014, 0x22080060, 32
SETMEM 0x3FF3018,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1C,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20,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24,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28,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2C, 0x18040390, 32
SETMEM 0x3FF3030,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34,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38, 0x00000000, 32
SETMEM 0x3FF303C, 0xCE3383FD,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