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问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04-11-23):
使用ARM9,用JATG进行仿真,用ADS进行调试,进行浮点型变量的除法时出线问题:
#include <floa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static float x,y,z;
   int i,j;
   x=2.0;
   y=3.0;
   z=x/y;  可以除出得数;
   x=z;
   j=2;
   for(i=0;i<=1;i++)
    {y=z+y;
     x=z*y;

    y=x/z;  不可以除出得数,AXD就进行loading,停止后会跳到undefine中断进行执行。

   }
   z=z+y;
   y=z*y;
   x=2/z;不可以除出得数,AXD就进行loading,停止后会跳到undefine中断进行执行。
}
急问,一直找不到原因,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请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z 没有定义变量类型,确省时可能为int,所以z=x/y = 0, y=x/z;会产生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