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FLASH的擦写次数是多少?

楼主(2004-12-02):
我想用FLSAH AT49BV1064的一部分来保存一些供用户设置的参数.不知道AT49BV1064的擦写次数是多少?有些参数用户可能会经常改.

网友:

手册上会给出吧

网友(2005-03-24):

大于10万次吧!

网友:

可以从网上找他的资料呀,上面一定有说明的。多数比较便宜的flash保守在十万次以上;也有百万次以上的。具体的还要看资料。至于需要经常擦写的,十万次的应该也能用上5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