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DRAM!

楼主(2004-12-08):
我在阅读SDRAM资料时,遇到下面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表1. SDRAM 总线命令
命 令                           缩 写  RASN CASN WEN
No operation    空操作            NOP   H   H  H
Active          激活             ACT    L       H   H
Read            读操作            RD   H   L  H
Write           写操作            WR   H   L  L
Burst terminate 突发中止           BT  H  H L
Precharge       预充电            PCH   L   H  L
Autorefresh    自动刷新           ARF  L  L H
Load mode register 装入模式寄存器LMR    L       L      L
表3. 接口命令
Command    ValueDescription
NOP        000b 空操作
READA    001b 带自动预充电的SDRAM 读操作
WRITEA        010b 带自动预充电的SDRAM 写操作
REFRESH 011b SDRAM 自动刷新
PRECHARGE 100b对SDRAM 所有存储体预充电
LOAD_MODE 101b SDRAM 模式寄存器装入r.
LOAD_REG1 110b 装入控制器配置寄存器
LOAD_REG2 111b 装入控制器刷新周期寄存器
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以上两个表中,总线命令和接口命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接口命令中找不到总线命令中相对应的ACT信号,那么该信号在SDRAM中是如何产生的呢?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网友:

你是在看altera的SDRAM控制器ip吧
接口命令是控制SDRAM控制器工作的信号
总线命令是SDRAM控制器控制SDRAM的信号
是由控制器根据接口命令产生的

楼主:

控制器根据接口命令产生总线命令,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ACT这个总线命令也应该由控制器根据接口命令而产生.但却不知ACT该由接口命令怎样产生呢?在表二中,我看不到与ACT相对应的接口的命令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机实现和SDRAM的直接连接,中间不经过SDRAM控制器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无忧2004/12/08 07:38pm 发表的内容:
控制器根据接口命令产生总线命令,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ACT这个总线命令也应该由控制器根据接口命令而产生.但却不知ACT该由接口命令怎样产生呢?在表二中,我看不到与ACT相对应的接口的命令啊?

例如:当你从接口上发出READA 命令,控制器就会先发出一个Active命令,然后发出Read命令,最后发出Precharge命令
仔细看一下SDRAM状态转移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无忧2004/12/08 09:21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机实现和SDRAM的直接连接,中间不经过SDRAM控制器是不是也可以呢?

效率太低,也不好实现

楼主: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12/09 08:34am 发表的内容:
例如:当你从接口上发出READA 命令,控制器就会先发出一个Active命令,然后发出Read命令,最后发出Precharge命令
仔细看一下SDRAM状态转移图

多谢楼上的帮助,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还想问一下,控制器发出的ACTIVE命令,是一个有效脉冲还是一个有效电平呢?

网友:

Active          激活             ACT    L       H   H
一个周期

楼主:

呵呵,明白了,谢谢!

网友:

请问:我无忧
你用的是什么SDRAM控制器,芯片的型号是?谢谢!

楼主:

我用的SDRAM芯片是现代公司的hy57v653220b,SDR SDRAM的控制器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编写源代码实现了.

网友(2009-04-15):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