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这句C怎么理解?

楼主(2004-12-17):
[这个贴子最后由无心在 2004/12/17 03:53pm 第 1 次编辑]

这是AT91EB40A评估板点亮LED灯那个程序中的一句,各位大位看看是什么意思?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int AT91_REG;// Hardware register definition
我知道这是类型定义,但volatile unsigned int是一种什么类型?

网友:

无符号类型的整数
建议看看谭老的c语言书籍

楼主:

不好意思,最后那句写错了.我要问的是volatile unsigned int是一种什么类型?
我把原帖编辑了一下,希望知道的大侠帮帮忙.

网友:

unsigned int是无符号整型,加上volatile是让编译器不要优化,也就是不要优化的无符号整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