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ucosii 在ads1.2下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4-12-25):
请问谁有ads1.2版本的ucosii源码,我在ads1.2下编译总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2005-04-19):

我也有相同情况!!!

网友:

编译时切记不要把ucos中的core.c等列入工程,只把ucos_ii.c列入就可,不知我说明白没有,试试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回个贴吧

网友:

b004005 说的很正确,
如果再有其他的编译问题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看了

网友:

多谢

网友:

我编译时老出现这三个错误,不知如何改啊.
1.Bad symbol.
    [ PLLONSTART
ldrr0,=PLLCON;temporary setting of PLL
ldrr1,=((M_DIV<<12)+(P_DIV<<4)+S_DIV);Fin=10MHz,Fout=40MHz
strr1,[r0]
    ]
2.Bad symbol.
   ^ (_ISR_STARTADDRESS-0x500)
3Bad symbol.
   ^_ISR_STARTADDRESS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三个错的兄弟
把你的工程目录(删除所有的.o , .a , .axf) 压了传上来才能帮你看呢

网友:

卡盟兄高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