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字符形) 下面写驱动程序,为什么不能write

楼主(2004-12-26):
我用4510,在UCLINUX下的char(字符形)写驱动程序
read open close 等都正常,就write不行,换了个驱动还是这样,感到很郁闷~~~请高手指点
涉及部分小代码如下:
struct file_operations IicLed_fops = {
  read:    IicLedRead,
  write:    IicLedWrite,
  open:    IicLedOpen,
  ioctl:     IicLedIoctl,
  release:   IicLedClose,

};
static int IicLedWrite(struct file * file, const char *pdata, size_t addr, loff_t *ptr)
{
  printk("Iic Write ok!!\n");
return 0;
}
应用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