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怎么分配变量到程序空间呢?

楼主(2005-01-11):
KEIL里面有code 和 data 关键词控制
不知道ADS是怎么控制的呢?
例如,我这样声明:
const char n[] =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ADS把这个分配到数据空间data区,我要分配它到程序区code区该怎么办呢?
请知情者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

就是用const啊

楼主:

不行啊,我就这样用的,但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申请了变量没有使用,被优化了

楼主:

应该不是吧,谢谢老白兄啊

网友:

我觉得ARM中大多情况是把程序拷贝到SDRAM中执行的,而不象以前执行存在ROM中(KEIL51)的程序,也就是说ARM中经常是先把程序通过如TFTP等协议下到FLASH中,然后执行时在LOAD到SDRAM中执行,所以跟K51是不一样的——小弟也是初学,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