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寻址的问题,小弟愚笨!

楼主(2005-01-17):
CPU 20bit地址线,32bit数据线,外接10bit地址线的SRAM,15bit地址线的DRAM,8bit地址线的FLASH,它们的数据线都是32bit的,现在该怎样才能从FLASH中读取数据了(其他的都一样吧,还有写),不知各位有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刚刚接触,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我想你應該用CPU地址16線,17線,18線分別去接SRAM,DRAM,FLASH,的片選,然後就能
得到SRAM,DRAM,FLASH不同的地址

楼主:


网友:

我的意思是假如用CPU地址的第20腳接FLASH的片選,那麼FLASH的地址
就是 80000h----800FFh , 直接讀寫FLASH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使用CPU的快选择信号,一般都有!没有可以使用地址线译码,但要注意对空间的合理分配,否则对一个设备的操作可能会影响其它的!

楼主: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好象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