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S3C241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5-01-19):
顶级ARMer9(基于S3C2410)研发平台

Embeder Design House -------www.embeder.com

基于三星S3C2410的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现在热销以及诚征各地代理。
对ARM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浏览我们的论坛网站: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Email:embeder@126.com。
ARMer9开发系统介绍
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硬件平台由4个部分组成:
ARMer9-Core系统核心板
ARMer9-Base基板
ARMer9-Base JTAG调试板
ARMer9-LCD背板+LCD屏(选配):带触摸,320*240、640*480,800*600
ARMer9-Core系统核心板上集成了CPU系统以及关键的功能芯片,而ARMer9-Base基板上则主要提供了丰富的外围接口。
整个系统采用底板+扣板的形式,所有的功能全部集成在扣板上,尺寸86x86mm,6层板接口,底板出所有连接器,扣板不仅可以组成学习开发板,而且很容易嵌入到其他系统中组成应用。
扣板上集成高效的电池供电电路,两节镍氢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曾经用两节5号干电池工作10分钟。
整个系统采用顶级配置,而且考虑到学习、调试环境及其个人操作的安全意识差异,底板上所有用手可以直接接触到的接口都有静电防护功能(加有压敏电阻和tvs管),电源电路部分经过特别技术设计,完全不用担心烧板子问题。系统带有一个红外通讯单元,独特之处支持9m遥控功能,安捷伦的最新红外收发头,好多权威器件信息新闻都有报道的那个最新型号。

这里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工程师在系统的抗干扰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开发系统上大部分对外接口都增加了ESD防护设计,包括:
网口、USB口采用昂贵的低结电容TVS管(保证接口速率不受TVS管的影响);
MIC、LINE IN/SPEAKER接口采用MLV;
串口、VGA接口等采用本身带ESD防护功能和抗冲击较强的芯片;
JTAG、GPIO等信号本来是没有防护要求的,但我们在设计中仍然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防护设计,提高这些接口信号的ESD等级。
ARMer9开发系统推出了I型和II型:
——————————————————————————————————
I型配置:
ARMer9-Core配置
设计成的扣板结构,稳定的六层PCB设计;
CPU :工业级 SAMSUNG S3C2410A,ARM920T内核,时钟频率可配置,通过CPU内部PLL倍频,最高可达到270MHz,标称频率266MHz;
大容量Flash和SDRAM:
32M NOR FLASH:Intel StrataFlash E28F128J3 16MB × 2
64M NAND FLASH : SAMSUNG K9S1208U0M
64M SDRAM:两片SAMSUNG K4S561632D-TC75
内置3个UART控制器,两个作为标准串口,可接modem;另外一个可作为为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
内置两个USB控制器,一个HOST/DEVICE,一个DEVICE
VGA输出解决方案套片(可以通过底板的VGA接口连接普通CRT显示器);
标准WINCE键盘接口芯片(我们只在PCB上提供,但不焊,用户自己决定是否需要)
以太网物理层和MAC层芯片-CS8900A
PCMCIA CF卡逻辑芯片PD6710
内置MMC/SD卡控制器  内置RTC实时时钟
内置IIC总线控制器  内置SPI总线控制器
IIS数字音频输入/输出接口芯片-UDA1341TS
canbus总线控制芯片(我们只在PCB上提供,但不焊,用户自己决定是否需要)
ARMer9-Base配置
二层PCB设计;
9V~12V直流电源输入;
电池盒连接点(也就是说,开发系统可以通过镍氢电池给系统供电);
1个USB Host接口,可以接USB HUB ,U盘,USB鼠标以及USB键盘等外设;
1个USB Device接口-用于和PC机通信;
PCMCIA/CF卡座,支持热插拔;
MMC/SD卡座,可插MMC/SD卡,支持热插拔;
LCD接口,支持各种STN,TFT LCD,最大可以支持1024*768,16M色;
VGA视频输出接口,标准25针插口;
WINCE键盘接口(如果系统板上焊接了);
2个串口,RS232电平,标准9针插口;
触摸屏接口,支持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SPI接口;
10M以太网口;
立体声音频输入输出口;
CANBUS总线接口芯片,CAN BUS接口,标准电话水晶头接口(我们只在PCB上提供,但不焊,用户自己决定是否需要);
安捷仑9m遥控红外收发器;
RTC电池座(可放CR2032电池,供系统RTC时钟用);
2个通用按钮,两个通用LED,提供给用户编程用;
标准ARM 20芯Embedded-ICE调试接口,可以直接连接Multi-ICE仿真器
4×100的高精密度连接器,连接系统核心板和底板,提供可靠信号传输;
系统核心板上CPU的几乎所有信号都引到了底板两排测试孔上,可以供用户测试。
ARMer9-Base JTAG调试器
提供并口到JTAG接口的电平匹配转换功能、CPLD和Flash的烧写功能以及简单的JTAG调试功能。

ARMer9-LCD背板+LCD屏(选配):
320*240、640*480,800*600

必备附件
9V直流电源一个;
DB9交叉串口线一根;
Jtag下载电缆一根;
交叉网线一根;
USB连接线一根;

选配附件
CF卡
SD卡
配套软件和文档资料(4张光盘)
自主开发的运行于DOS、Windows98/2000/XP/NT和Linux下的JTAG烧写程序,可烧写NOR型Flash(Intel的Strata Flash)和NAND型Flash(Samsung的K9S1208U0M);
ARMer9开发系统Demo测试程序——可以测试ARMer9开发系统的各种功能,如串口下载,USB下载、SD卡测试、CF卡测试、,音频测试、按键测试、中断系统测试、NOR Flash以及NAND Flash读写测试(一共提供了90中测试例程,附带Demo程序源代码)
NANDBOOT——这个demo的功能是从nandFlash程序中引导系统的示例代码
Linux for S3C2410:Bootloader以及源代码、Linux Kernel 2.4.18内核源代码,Root文件系统(Cramfs文件系统)、全套编译工具(自编了一个安装的Makefile,让交叉开发环境的安装过程变得简单方便),含CS8900A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SD/MMC卡驱动,最新的嵌入式Linux的小型化Shell-BusyBox-1.00(提供了很丰富的命令,和PC机上linux中的shell命令媲美);(1张光盘)
WinCE4.2.NET Platform for ARM评估版(2张光盘)
WinCE4.2.NET BSP for ARMer9开发系统;
ARMer9开发系统上运行的WinCE4.2.NET内核,CS8900A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SD/MMC卡驱动,CF卡驱动均可完成,在WinCE下可以使USB鼠标,USB键盘,U盘,SD/MMC卡和CF卡等外设,声音播放正常,可以使用WINCE下的播放器播放MP3,可以用WINCE下的MediaPlay播放视频文件;
全套Samsung原版S3C2410开发资料;(1张光盘)
ARMer9开发系统的原理图;
ARMer9开发系统的元器件清单;
USB驱动程序;
u241mon底层监控程序和DNW下载工具;
ARMer9开发系统文档资料,包括Linux Bootloader命令行使用指南,ARMer9开发系统Linux Porting操作指南等等自行编写的开发经验总结。
开发工具资料以及文档一共配套为4张光盘!

II型开发系统配置与I型不同之处如下(除此之外,其它和I型相同):
无NOR FLASH;
无VGA视频输出解决方案;
无PCMCIA/CF设备;
无CANBUS接口
——————————————————————————————————
Embeder@ ARM-ICE仿真器(选配)
采用RDI 1.5.1协议设计。支持ARM全系列CPU。支持接口电压范围2.2-5V,自动跟踪接口电压,无须设置,适合各种硬件平台。可用于Windows、Unix、Linux等平台。支持主流ARM开发环境,如ADS1.2 , IAR EWARM, multi2000 ,sdt2.51等。
(1) Embeder@ ARM-ICE支持的ARM内核列表 :ARM7T0DI、ARM7DMI、ARM7TDMI、ARM7TDI-S、ARM7TDMI-S、ARM7EJ-S 、ARM710T、ARM720T、ARM740T、ARM9TDMI、ARM9E-S 、ARM9E-S、ARM9EJ-S、ARM926EJ-S、ARM946E-S、ARM966E-S ARM920T、ARM922T、ARM925T、ARM940T、ARM1020T、ARM10200、ARM1020E、ARM10200E、ARM1022E、ARM10220E、 Intel Xscale: PXA210、PXA250、IXP425、80200、80321
(2) Embeder@ ARM-ICE支持的操作系统平台:Windows95/98/ME/NT/2000/XP;RedHat Linux  6.2/7.1/7.2/7.3/8.0 /9.0
(3) Embeder@ ARM-ICE支持的开发环境IAR EWARM、MULTI2000、ADS1.2、ADS1.1、SDT2.51、MetaWare ARM Product 4.5a等所有支持RDI协议调试的开发环境。
联系方式:
对ARM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浏览我们的论坛网站: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Email:embeder@126.com。购买ARMer9开发系统,可以通过论坛或者以上邮件联系。
如果有意做ARMer9开发系统代理商,请联系embeder@126.com。
ARMer9开发系统上linux技术特点:
可以nfs为根文件系统搭建目标调试环境
在嵌入式Linux系统的开发中,我们经常需要用一个nfs来作为目标系统的根文件系统,这样有助于提高开发效率,在ARMer9开发系统上也是可以实现的。
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flash空间
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仅有的 flash 存储空间,我们要尽量节约。
首先,核心是要压缩的;
其次,我们尽量采用cramfs来存放系统核心文件。cramfs在flash上存放时是压缩的,系统启动时(或分区被挂接时)被解压到ram中,因此具有占用flash空间小,挂接后读写速度快等特点。适合于存放可执行文件、动态连接库等文件。
然后,系统运行时的配置信息,以及用户发布的程序等可以用jffs2文件系统来存放。尽量不用jffs2存放较大的文件,因为jffs2 对flash 的空间利用率不是很好,存放大的文件会消耗掉大量的flash空间,而且操作速度比较慢。
实现软件的在线升级
对于大部分的最终产品,都有在线升级的需求,这在嵌入式系统中确实是一个挑战。
在ARMer9系统中,flash上各段存储空间都被定义成mtd分区来管理,各分区都可以通过Linux系统中的设备文件来访问,这一点跟硬盘是一致的。每个mtd分区对应一个块设备文件和一个字节设备文件,分别提供不同的访问方式。
系统升级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首先,下载我们要更新的映像文件,比如核心叫zImage,rootfs是 target.gz。下载时当然是存放在ramfs中,比如将target.gz文件下载存放到/mnt/target.gz中。
然后,将映像文件灌入到适当的mtd 分区中。这跟在redboot中,将zImage、target.gz等文件烧入flash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现在是在Linux系统中,通过写设备文件来实现。写入mtd分区可以用dd命令来实现,也可以用C程序来实现,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关键是,要知道写入的是否正确,如果出错是什么错误,是否能排除等。
如果是升级jffs2文件系统中的某些文件,就可以免去上述的第二步,直接将文件下载到已被挂接到系统中的jffs2分区中。
Mtd详细技术请参阅http://www.linux-mtd.infradead.org/。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单片机开发转移过来的!

网友:

是的,好象看过。来做广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