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驱动程序不能访问linux内核空间的问题。

楼主(2005-01-25):
我编写一个简单的驱动程序,用于控制at91rm9200处理器的PC13端口的置高和置低。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linux内核不能访问处理器的内存空间。
这是ioctl()函数的片断:
switch(cmd)
{
case AT91_GPIO_OUTPUT_ENB:
p_pio->IO_OER = mask; // 程序一运行到这里就出错,
// 错误是linux内核不能访问驱动程序中指定的处理器内存空间。
// p_pio->IO_OER的值是0xFFFFF810
return 0;
}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够帮忙。